定时器还有设计自锁回路的吗?

楼主(2017-07-05):
T-YMZK定时器这样设计岂不是用自己的触点自锁了吗?那延时时间到了后定时器线圈岂不是一直处于动作状态?

是设计错误还是另有含义?

网友A:
看不清楚哦。。。。。。。。。

网友B:
是的,你这个设计思维就是已经将它自锁了,要想它重新定时,必须断开自锁以及你触发定时器的条件。

网友C:
有这种可能,比如只在启动时定时一次,这得根据实际应用来定。

网友D:
https://shop1371696039214.1688.com/

网友E:
新手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F:
搜索全部的T_YMZK, D761,YMZK三个符号分别在什么地方复位了,或者赋值了。看完你就知道原因了。T_YMZK那怕一直通也没事呀,因为计时的长度是D761决定的,

网友G:
哥们,别迷恋神,神有时候也发布神的经验(发神经)。

知道了就算了,不要尝试解释。

网友H(2017-08-06):
新人一个,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I(2017-11-21):
可以自锁,不过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