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MODBUSRTU变频器通讯求助!

楼主(2017-07-06):
各位大神好,小弟求助一个问题哈;

                   S7-200与台达变频器通讯,我需要时刻监控变频器的状态(故障和实际频率),如下图,如果读频率和,故障每次都要用开关量 来触发,那就没有实效性。而且CPU一次只能处理一条MSG指令,

因为激发MSG要上升沿触发,所以触发条件也不能做成一直接通。可是如果做成定时脉冲 来触发,随时随地要激发其他MSG指令(如启动,停止等),所以这个MODBUS通讯来监控故障,频率(同时还要作启动,停止用),可不可行?

状态

网友A:
这个常用 你用ZP-8621就可以。使用案列:http://www.zxpmq.com/xh-195.html  http://www.zxpmq.com/xh-181.html

网友B:
没玩过哦,支持楼主。。。。。

网友C:
用modbus/tcp方式,将变频器状态直接映射到plc数据区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modbus/tcp方式,将变频器状态直接映射到pl...

这个要根据PLC走什么协议,如果直接映射也不行。找一个开发了7层的串口服务器是最稳妥的解决办法!

网友D:
做一个周期振荡电路,用振荡电路控制就好了。

网友E:
modbus 这种问答式的通讯协议 简单易用 但这也是它的局限性 从站没有主动上送比如事故故障报文的能力 也没法区分报文的优先级

所以时效性要求不能太苛刻了 满足要求就可以使用

ps.南京这蛇精病季节 太TM热了

网友F:
你有两个需求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两个msg指令的done位触发对方复位自己,形成自激多谐振荡。两个晶体管会不断地打开和关断交替工作。不会停止。

网友G:
使用多个MSG指令,然后通过轮询来执行。至于你说的要读还要写,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MODBUS轮询,可以200MS进行读/写一个,速度很快

网友H(2017-11-06):
做一个振荡电路就好了,一直都是那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