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的刹车响应时间

楼主(2017-07-06):
  最近在使用松下伺服(MSMD系列的200W带刹车电机)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电机的刹车反应时间比较慢,刹车断电后需要1-2秒的时间才动作,由于电机是装在Z轴上,等刹车反应过来的时候,Z轴已经下落了很大的一段距离,请问这样的刹车反应时间是正常的吗?

楼主: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设备在断电后仍有残留电(放电时间),导致刹车延时动作了,我直接用中间继电器控制刹车电,当我将整台设备的总电切断后发现继电器还在闭合状态,隔了1-2秒的时间才断开,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善这个问题呢?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
在线等。。。。。。大神快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用220V交流接触器来断刹车的24V即可做到刹车无延时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