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怎么并联两个回路

楼主(2017-07-06):
第一次用这个软件,搞半天不知道怎么把"急停"合并上去,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A:
施耐德的不熟悉,这个需要看下手册的,或是看下软件上面有没有竖直线的标志,我用过松下的,是shift+下箭头

网友B(2017-11-28):
无竖线,必须通过插入并联触点完成。

网友C(2018-03-24):
这个菜单里面有的!

网友D:
好好来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