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kingview运行报错问题

楼主(2017-07-06):
kingview在运行过程中,查询ACCESS数据库历史数据时,报运行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没有大神们来指点一下迷津吗?困惑了一天了

网友A(2017-12-13):
破解版的,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喽,我的是win7系统,有时候配置设备时就会出现

网友B(2018-09-07):
兼容模式试过没有??电脑没有安装别的杀毒 无用软件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