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焊接机器人0380报警代码,位置未确认,怎么解决?

楼主(2017-07-06):
安川机器人报警故障怎么解除

网友A:
机器人--第二原点,前进到位,点左上角的数据,点下位置确认。

然后翻页到外部轴的,也前进到,确认。

网友B:
就是那个定义点没有示教啊,这个点没有示教数据机器人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C(2019-04-26):
攒够积分再来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