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程序哪里错了

楼主(2017-07-06):
求大神帮忙看一下哪里错了,我按下SB1按钮以后KT3就导通了,我这个hi用PLC控制变频器的

网友A:
把两个100.00自锁去除,再把按钮换成旋钮试试吧。

网友B:
KT3当然会导通,只是你的要求说的不明了。如果你想在按下SB1后,KM1,KM2,KM3,KM4都按顺序启动的话,那你的KT在接通的时候把KM3给截止了。所以,想按顺序启动,就得把KT2并在KM4非的后面。

网友C:
你吧要求说明了,现在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C:
你吧要求说明了,现在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D(2017-12-19):
新手,前来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2018-10-11):
这就是按钮时间到了吧

网友G:
牛逼,写的很精辟啊

网友H:
把要求写清楚一点好让别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