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继电器型PLC

楼主(2017-07-06):
我用信捷继电器型PLC同另外的机械设备连接,PLC有输出,但外部设备却没有收到信号,这是什么情况,需要外加一个继电器转一下吗。另外谁能发一下信捷32位继电器PLC的说明书吗。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首先信捷的PLC输出接低电平,请先确认接线没有问题,若果没问题就是PLC坏了,不过可能性很小,另外信捷的型号有很多不知道你想要那一份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信捷的PLC输出接低电平,请先确认接线没有问题,若...

XC1-32R-E,这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