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设备如何安然度过炎炎夏日?

楼主(2017-07-06):
炎热的七月终于来了,对于大多数来说,最幸福的事莫不是捧着西瓜,吹着空调,在家享受“葛优躺”。但是,对于仪器设备来说,即使天气再炎热,也必须照样运转。由于夏季天气闷热,室内环境潮湿,再加上仪器设备制造工艺复杂,使用的元器件又很多,温度、湿度、电磁干扰等因素都会影响这些元器件,从而引入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在夏季对仪器设备进行必要的检查及保养则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如何让我们的高精密仪器安然度过这个炎炎夏日,保证运行不受影响呢?

记得给仪器降温 切忌“忽冷忽热”

众所周知,温度是各种环境因素当中的首要因素。较高的气温对绝大多数精密仪器的使用会有不利影响。即使在规定的使用温度范围内,也会由于温度的变化,造成各种不同材料组成的部件因为膨胀系数的不同而发生扭曲和变形。尤其是某些测量仪器,容易在基准上出现误差,导致测量结果失真。而这种温度的变化还会使仪器的电子元件参数发生漂移,影响测试精度电子元件寿命。

注意几点:①使用仪器设备时,环境温度尽量处在仪器要求的标准温度区间内,可通过安装空调来调节;②空调安装位置要讲究,不能过于靠近设备;③减少空调开关机以及人员的频繁进出带来的温度变化;④避免人手直接接触某些小型精密仪器而造成温度上的影响。

湿度高易锈蚀 及时去湿延缓仪器寿命

实验室当中研究人员通常会注意仪器所处环境的各种要素,及时作出调整。不过很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留意温度的控制,却会忽视湿度对仪器设备潜移默化的影响。

部分地区夏季多雨潮湿,室内湿度容易过高。而湿度过高,对大型仪器设备造成的主要影响就是锈蚀。仪器设备当中的金属部件和电路都会因为湿度过高而被锈蚀。而在复杂的集成电路当中,电子元件不但会锈蚀,还容易短路。大多数的仪器故障都是电路的锈蚀导致接触不良或短路所引起的。情况严重而长期得不到保养修复的话,仪器不但会降低精密度,寿命也会大大缩短。

注意几点:①安装去湿机设备,及时调整室内湿度;②由于夏季实验室温度低于室外,人员进出会带入室外的高温饱和水蒸气;水蒸气附于仪器上凝结成小水珠,引起湿度过高;应该尽量避免人员频繁进出,要保持实验室中湿度的稳定;③高温天气人手容易有汗,最好戴上手套,避免直接接触仪器。

雷雨天气注意避雷防护

夏季多雷雨天气,对于仪器来说一旦遭遇雷击就是致命的伤害。危害最大的就是直击雷和感应雷。直击雷会直接击穿仪器的电子元件,容易引发火灾。而感应雷则会沿着电源线侵入,致使仪器设备放电,引起短路甚至更多损坏。

注意几点:①为了阻止雷击电流进入仪器设备当中,雷雨天气可以考虑切断仪器与天线、地线和电源线的连接;②采用避雷器、隔离变压器、滤波器等设备,避免雷击电路侵入。

此外,平时也要注意仪器设备的清洁度,要及时除灰除尘。可以安装空气过滤器或新风系统为实验室内的空气进行更新。别看有些高精密仪器挺大个,还是有很多“娇气”的时候。为了让仪器设备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依然正常运行,保证精确度和稳定性,就要多多为它“着想”了。

如果能做到以上几点,那么即使在炎炎夏日,也能保证仪器社保顺利正常地运行,延长仪器设备的使用寿命。

网友A:
注意几点:①为了阻止雷击电流进入仪器设备当中,雷雨天气可以考虑切断仪器与天线、地线和电源线的连接;②采用避雷器、隔离变压器、滤波器等设备,避免雷击电路侵入。

对以上不太认同,仪器接地才能够避免雷击,要求良好接地,仪器电源前端加避雷器,隔壁变压器、滤波器没听过说有避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