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丢失零点怎么解决?

楼主(2017-07-06):
不小心把机器人后盖的电池板拆了,导致机器人零点丢失。要怎么解决?需要专门的工具?

网友A:
做个机器人全轴零点校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机器人全轴零点校正就好了

是这样嘛?,但是现在报警状态我要怎么手动调整关节轴到0位呢?报警状态一直在,机器人手动不了

网友B:
FANUC维修专线:17722301287

网友C:
好像在我厂遇见过,但是东搞西搞就好了,

网友D(2017-11-29):
不是说积分要到100以上才行的吗

网友E:
你的安全开关打开了,所以才动不了?

网友F(2018-01-11):
我会处理,请速联系,menu→system→ca开头的。。。。

网友G:
首先把编码器脉冲置零  重启机器人 然后用关节 把机器人各轴零度点对中以后 点击全轴零点位校准  再次把编码器脉冲置零 重启就好了  机器人动不了是因为轴丢了以后编码器位置没有了 当然不会动

网友H:
把编码器脉冲置零  重启机器人

网友I(2018-03-12):
我也UI到锅

网友J(2018-04-20):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K:
零位调校后,机器人运动的位置和以前有偏差怎么办。

网友L(2018-05-24):
机器人需要工具来重新做零点的校正,一般可以打电话给该品牌的供应商进行售后的维修服务!

网友M:
如果是不小心把电池拆下的话,前提是取下电池不能断控制器电源,可以进入系统变量中找到DMR-GRP,把$MASTER-COUN的数值和$REF-COUNT的数值设为一样就可以了    要是编码器数值都没有了就要做全轴零位了

网友N:
机器人说明书手册里有相关操作

网友N:
机器人说明书里不是有吗

网友O(2018-07-26):
这很明显是机器人编码器线有问题。。。。

网友P:
真好,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Q:
谢谢,我正在学习发那科请多帮忙

网友R(2024-04-24):
引用 网友H:
把编码器脉冲置零  重启机器人



对,脉冲复位后重启

网友R:
先脉冲复位,在重启,在按照全轴零点标定,完成后,更新DCS

网友S(2024-07-26):
首先把故障消掉,具体是菜单,下一页,系统,零点校准,RESPCA,是,断电重启062就消失了可以手动操作零点标定,但是这种标定方法存在误差

网友T(2024-09-14):
引用 网友H:
把编码器脉冲置零  重启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