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安装时要求重启

楼主(2017-07-06):
用虚拟光驱安装PCS 7的文件的时候,在安装第一个选件 KB2905569 时就出现要求重新启动,但是重启后,再用虚拟光驱安装又是这样,该怎么办呢?

楼主:
对了,版本是 V8.1中文版

网友A(2017-08-09):
同样的问题,每次都要求重启,重启后又重新安装。

网友B:
建议把两张光盘的内容全部复制到机器的硬盘中同一个目录下。当出现有覆盖的提示时,确认就可以了。

全部复制完成后,再选择从硬盘中指定的目录下安装。

这样就应该不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了,而且还可以避免中途 换 Disk2 光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