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和三菱PLC通信稳定性???

楼主(2017-07-07):
在PLC中 M56直接控制Y7

和FX3SA通信 只要一按这个按钮  通信状态就变成3  但是如果是程序中自动把Y7置位了 则不会通信失败

也能显示出Y7变化了!!!  求解怎么回事

网友A(2017-08-16):
楼主把PLC程序贴出来看看,说不清楚啊。不过和稳定性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B:
说的不清楚,检查一下m56,感觉应该是这个上的原因

网友C(2017-11-21):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PLC程序贴出来看看,说不清楚啊。不过和稳定性没...

网友D(2019-07-16):
按钮的操作对象与显示对象不一致,各司其职的啊

网友E(2023-10-20):
程序写法中有重复使用的情况

网友F(2024-03-10):
和FX3U的通讯 遇到比较奇怪的现象

Y20指示灯正常

Y22就不显示了

网友G(2024-10-04):
好帖子顶一顶!感谢楼

网友H(2025-05-28):
M56写入操作有问题,这个变量的通道看一下读写属性,或者哪里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