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NX100命令不全怎么解决?

楼主(2017-07-07):
初始化机器人之后演算命令就没有了,求大神帮帮忙!gete gets 之内的命令都不见了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二啊!!

网友A:
设置---示教条件---语言等级---扩展,所有的命令

网友B:
初始化选择的应用类型是不是改了?

网友C:
命令集修改成“扩展”

网友D(2020-06-16):
学到了!setup-示教等级 改成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