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减速机选型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2017-07-07):
伺服减速机选型,伺服减速机,伺服行星减速机产品特色:
  1.经济型2.高效能3.低噪音4.低背隙5.优化的传动惯量6.低温升7.使用寿命长
  8使用多种尺寸的马达轴径9.尺寸与重量极小化
  伺服减速机选型配三菱电机HG-KN43-JS100:卓藤系列低齿隙PS70L1-4-400W伺服减速机配三菱电机HG-KN43-JS100的特点包括多样的安装方式,低噪音以及易于配套电机。
  高动态应用中的最大精度:伺服减速机配三菱电机HG-KN43-JS100为低回转齿隙,卓越可靠性,低噪音运行设定了新标准,并与所有高端品牌的伺服电机相兼容。
  低行星齿隙直角传动系统用的经济,灵活,高效的解决方案:系列低齿隙,直角减速机提供精度,动态和紧凑的最佳组合,众多的输入和输出型式以及多种减速比选择,实现

选型时应注意:

  1)确认你的负载额定扭矩要小于  减速机额定输出扭矩。

   2)伺服电机额定扭矩(乘以)x减速比要大于  负载额定扭矩。

  3)负载通过减速机转化到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要在伺服电机允许的范围内。

   4)确认减速机精度能够满足您的控制要求。

  5)减速机结构形式,外型尺寸既能满足设备要求,同时能与所选用的伺服电机连接。

  除了减速机传动比,输出转矩,输出轴的轴向力,径向力校核;还要看减速机的传动精度,根据工作条件选择。因为传动精度高价格高,只要电机和减速机配套后满足你的要求(功能和性能),就可以了。

配减速机可以提高扭矩,但是速度下降,所以是否配减速机要综合考虑速度及扭矩两个方面,如移载机上,常见的有以下两种驱动方式:(通过计算得到伺服电机的功率大致合理的范围,不能造成浪费,所以两种驱动方式的电机功率相差不大)

A:靠滚珠丝杆传动,伺服电机不配减速机的情况下扭矩就可以满足要求,速度也能满足;配减速机后扭矩的就更大了(造成浪费),但是速度却不能满足,所以一般不配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