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选型

楼主(2017-07-07):
现在有设备有4个86步进电机,额定电流为4.2A每个,2个60步进电机,额定电流为5.8A每个,4个57步进电机,额定电流为5A每个。还有三个PLC,一个触摸屏,还有20个电磁阀。求助我需要购买多大的开关电源?

网友A:
没有运行工况,只能给你个估计。10台步进电机用24V电源供电,约1000W电源即可,其余忽略不计。建议,选2台500W电源冗余接法。

网友B:
步进电机电流是4*4.2+2*5.8+4*5=48.2A,24v电源得用至少1500w的

网友C(2017-08-18):
1000W的足够了!所有电机同时动作的几率不会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