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多变频器(台达)通讯实例

楼主(2017-07-07):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要求S7200(或SMART)PLC与11台台达EL(施耐德ATV310)系列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在触摸屏上能一键启动/停止变频器,并能修改频率。以前没做过这种项目,所以在论坛求助了不少朋友,看似简单,由于第一次做,做了一天多才做出来。现特将过程分享出来,让论坛里面和我一样的朋友少走一点弯路。

    一、材料:西门子CPU226CN一台、台达VFD-EL变频器3台(手上只有3台,11台延迟应该相差不很大)、D型485通讯线一条、RJ45网线3条(一头带水晶头,另一头不要)、常开按钮3个、笔记本电脑,USB-PPI电缆等。

    二、如下图将各硬件连接:(特别是485通讯线一定要接好,由于是实验所以没有接电阻之类的,短距离影响不大)。

三、写程序:

 一开始我也是在网上找了例子,照搬,但是好多次都没成功。特意总结了下经验:

    1.写程序之前指定MODBUS 指令284个字节的V库存储区,在文件选项里面,然后默认分配就行了,后期程序里面就不要用到这些存储器来了,不指定的话程序编译会报N个错误。

    2.接下来就是调用MODBUS RTU指令了,大同小异。我会把程序作为附件上传。

    3.需要注意的是MSG指令框,COUNT管脚(传输数据个数)这个其实你填1,4,8,10(有些说要8的倍数,我实际操作,不需要),我都写的1,如果报错我感觉跟这个没多大的关系,如果你写的10,那么下一个管脚Dataptr,寄存器地址最好隔大点,比如第一条MSG指令,GOUNT和Dataptr分别填的10和&VB1000那么下一个MSG指令DataPtr就最好填&VB1020或者&VB1100。

     4.还有MSG指令框里面,每一个从站站号一定要唯一,不管你定义1也好,3也好,和变频器设定的站号一样就行。

   5.每一个MSG指令完成后,可以用完成位来复位使能位,不要一直接通MSG指令,不然容易报6号错误。

   6.一般最常见的错误是代码3,这是很烦人的,报3的话,主要检查通讯口初始化通讯参数(波特率,校验),还有变频器参数,变频器通讯协议寄存器地址。

 四、变频器参数设定:

台达EL参数设定:09.00位站号设定(自定义,和程序一样),09.01-1(9600),09.04(8,n,1 for rtu)

           02.00-3(有RS485设定频率),02.01-3(由RS485运转),其他的默认就行了。

写好程序,通电试机,一开始可能有些障碍,认真琢磨,肯定能解决。

希望能帮到一些朋友!

网友A:
不错的资料,值得收藏!!!!!!!!!!!!!!!

网友B:
不错,写得很详细,值得推荐~

网友C:
下载下来看看,主要是plc通讯口不懂,正好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D(2017-10-09):
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2018-01-23):
我登录后下载时,为什么一点下载却提示说还未登录下载不了呢?

网友F:
下看看有沒有幫助,感謝分享

网友G(2018-03-21):
下来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H:
学习学习,看看什么资料啊

网友I(2018-05-31):
真好用到,感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L(2018-07-14):
好的,顶 一个看看喀喀喀,可以省下来了

网友M(2018-08-19):
不错,写得很详细,值得推荐

网友N: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

黄老师,

网友:
正在学习,希望可以用的了

网友O(2018-10-06):
引用 网友N: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

谢谢。刚好学习一下。

网友:

s7200与多变频器(台达)通讯实例

网友Q:
谢谢分享,能用到,感谢楼主。

网友R(2018-11-23):
写得很详细,值得推荐

网友S:
感谢楼主分享!新手的福音!

网友T:
不错,写得很详细,值得推荐zan

网友U:
楼主写的很好,赞

网友V(2019-01-15):
那好初学者,请多多关照, 谢谢老师

网友W:
看看有用不?是否适用

网友X(2019-03-21):
学习一下西门子SMART的通讯

网友Y:
模拟量处理(控制电机转速,阀门开度)

网友Z(2019-12-07):
谢谢,楼主!!感谢分享给大家。

网友AA:
我知道可以通讯,但我完全看不懂,新手

网友AB:
载下来看看,主要是plc通讯口不懂,正好学习,谢谢分

网友AC(2020-02-16):
谢谢分享,我这做的smart和台达通信还是通信不上。

网友AD:
已登录,不能下载,提示未登录什么意思?

网友AE(2021-08-15):
啥也m不错,写得很详细,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