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关于PLC设置定时停机的问题!!

楼主(2017-07-07):
  请教下各位大神,PLC设置定时(年月日时分)停机,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

  我的做法是设置一个停止的时间,然后调用PLC的CPU实时时钟与设定时间进行比较,当实时时钟的年月日时分等于设定值,复位所有输出。

  但是这样有一个缺点,就是系统实时时钟在断电情况下,只能保持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如果停电超过这个时间,那系统实时时钟就失效了,程序设置的也就没用了。请教下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可以分享一下!!!

  另外听一个大师说过,可以从触摸屏触发一个信号给PLC,这样在PLC的程序段里就看不到定时停机的程序,这种方法更隐蔽,请教下这种方法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A:
你的问题很有意思,大概想了我常用的屏欧姆龙的NB系列实现办法是,首先找到屏系统时间的内存地址,NB大概是LW9000多,然后在触摸屏中有定时传送元件,每隔一段时间将触摸屏的数据传输到Plc内存,后台传送。这样一定能实现。屏基本功能都相似,你可以看看你是用的屏有没有这类功能。

网友B:
用触摸屏的时间比较。。。。。。。。。

网友C:
我有个好办法!你可以不通过时间,通过计数运行,当达到你运行的次数时,需要一个指令,后面才能永久运行!

网友D:
你的意思是想做一个催款程序》》》》》》》?????

网友E:
这样搞可能让客户更加恼火,拖你的钱

网友F:
还是在HMI中设定一个设备可调的运行停止时间以及启动时间,再根据现场工况添加设备再次启动条件来的方便

网友E:
维纶ie系列的屏有分期付款功能

网友G:
建议你加装远程手机控制卡最简单:直接远程停止,开机,远程手机控制卡与PLC有心跳检测,就是拆了远程手机控制卡系统就停车

网友H:
在触摸屏里,隐藏掉电保持寄存器,数值输入.在PLC程序中设置比较指令。

网友I(2017-08-07):
这是2017年8月31日4时停机的程序 后面M8034根据具体PLC 找到“输出停止”功能 D6888可以设置在触摸屏里 密码是 8120

网友I:
引用 网友I:
这是2017年8月31日4时停机的程序 后面M8034...

还有个LD M8000 TRD D300 读取系统时间

网友I:
10 楼 11楼可以解决你说的问题

网友J:
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