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使用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7-07):
施耐德ATV61变频器通讯故障:

使用ATV61通过VW3316以太网卡与AB 1756PLC通过以太网进行通讯,使用了六台变频器,其中5台通讯正常,有一台报内部错误,以为是VW3316通讯卡坏掉了,换了通讯卡之后还是同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我的电脑系统的IP与通讯卡IP冲突,因为我用虚拟机进行调试,没有注意到虚拟机外部的IP所以查了很久才查出问题。

施耐德ATV61变频器接地故障:

有一台ATV61变频器老是报接地故障,测量了电缆和电机绝缘,都没有问题,先是将载波频率从12kHz,降到6Hz,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后来查了加减速时间居然是3s,22kw的电机3s的加速时间实是太短了,改过之后好了,加速时间短该报过流故障啊,为啥报接地故障,这是让人不理解。

上海格力特变频器过电压故障:

有次在工厂做工厂,使用了几台上海格力特3kw的变频器,本来运行好好的,到了半夜突然给打电话说变频器不运行了,报电压过高故障,后来发现是到了夜间用电用户减少,电网电压上升,造成变频器过电压保护,后来把额定电压值调高就解决了。

上海格力特变频器带锥形转子电机过电流故障:

使用上海格力特变频器带锥形转子电机,起动时报过流故障,电机运行不起来,后来搞明白了,锥形转子电机起动时要靠大电流将电机刹车推开,而变频器起动时电流较小,不一定能推开刹车,搞明白后换成YEJ型带独立刹车的电机,靠变频器运行信号通断刹车,起动停止还可加减速,非常平稳。

ABB510变频器通讯问题:

用西门子S7-300PLC与10台ABB ACS510进行Modbus通讯,发现通讯老是中断,后来就检测接地、程序问题,实在找不到问题,就把网络断开,一节一节往上加,最后发现到了其中一台变频器后通讯就开始出现中断的情况,把这台跨过去后,后面的也能通上,后来把这台变频器重新上电了一下就好了,也说不了是什么毛病。建议以后进行串口通讯加上光电隔离模块,不受设备的影响。

楼主:
变频器以太网通讯中,如果采用多个以太网卡串起来常常会出现中间一台变频器掉电,后面的变频器就断掉,哪怕用环形网络,也只能保证有一台掉电还能进行正常通讯,建议变频器以太网通讯使用星型网络。

网友A(2018-08-25):
我给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