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中有很多变量的时候,怎么定义变量?有像定义数组一样的功能吗?

楼主(2017-07-08):
刚接触MCGS,不是很懂,求助各位大神。

问题是这样子的:有32台下位机,下位机都同一类型和型号,每台下位机有十几个参数要读取或写入,加起来总共有几百个参数,如果一个一个定义变量的话,再连接设备的话,那不是效率很低啊,更何况我这个应该算是小工程,如果要定义的变量更多,那怎么处理?因为每台下位机都是一样的,所以寄存器地址也是一样的,如果有像C语音中定义数组那样的功能的话,那就非常方便了。

不知道MCGS中对待这样的问题怎么处理的?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2017-08-13):
没有,还是一个一个添加吧

网友B:
我也遇到和你类似的问题了,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C(2017-11-01):
有数组变量啊,当然每个变量还是要定义的,几百个要采集的数据,就要定义几百个变量,虽然不能像C语言那样一次就定义了,但是也没觉得多麻烦。定义变量可以批量定义的,比如设置Data01,然后点击新增变量就会加1, 就得到Data02,Data03,....等等。 近2000个变量也是这么定义的,没觉得是什么问题。

网友D(2017-12-16):
你可以多个数值一起赋值或者读取,在设备组态帮助里有

网友E(2019-01-09):
感谢分享,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