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信下载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7-07-08):
程序之前用的都是西门子S7-200的PLC,且用了好多年了,很稳定,最近新使用合信的PLC,然后把程序下载合信CPU124里面去,下载快结束时提示编译错误,查看PLC信息,提示90,非法参数,可是下载之前编译时没有问题和错误的。然而,我下载西门子PLC时,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求助啊!!!!!!!

网友A:
你可能中间有的参数和100的不匹配

网友B(2018-10-18):
1、检查下定时器、计数器、寄存器是否超出范围(100系列CPU数量只有200的一半)

2、库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MODBUS 库请使用合信的库指令

3、无法确定原因,可采用删除法,对错误的网络进行删除,分析判断

网友C:
确定原因,可采用删除法,对错误的网络进行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