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安装语言为英文怎么弄

楼主(2017-07-08):
楼主准备安装PCS 7之前看到说要把计算机本地语言改成英语,改了之后安装安装界面都是英文的,然后STEP7 打开后是乱码,WINCC打开后是英文的,再把计算机本地语言改成中文还是那样,这个应该怎么搞的.

楼主:
楼主卸载了软件,把计算机几个语言选项都选为中文,再安装就好了

网友A:
直接在中文环境下安装就行了,XP系统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只能删除再重新安装,安装时一定要选择安装语言为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