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配方是怎么用,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7-07-08):
我是刚学的生手,想知道触摸屏的配方怎样用。

网友A:
配方就是机器生产过程中用到的一些需要定义的设置数据,吧他们按照生产需要组织起来存在特定的地址供生产调用,你可以找些说明书看,有的触摸屏厂家会提供一些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