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400变频器F122故障

楼主(2017-07-09):
AB400变频器报F122I/O故障 求助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 F122  I/O电路板失效

  2. 你的变频器是新的还是使用一段时间了,如果新的,建议做恢复工厂设置,然后重新断电上电看看什么反应?如果还没好,找厂家换新的。

  3. 如果是旧的,估计你的I/O电路部分有损坏。

网友B(2017-09-10):
变频器有问题需要维修。

专业维修AB400 700 750系列变频器 软启 伺服驱动器等咨询15867556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