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et070屏幕程序可以读取y值,却不能控制x触点

楼主(2017-07-09):
可以读取数值,状态,但是不明白如何用工控画面按钮控制plc动作,请大神详细说明指导,谢谢了!

网友A:
触摸屏只能控制中间变量,不能直接控制输入X的,输入需要外部接线直接控制的哦

网友B:
X只能外部输入,从硬件上输入才有效,所有触摸屏都是这样,一看你就是新手

网友C:
有些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制x或y点

网友D:
从硬件上输入才有效,所有触摸屏都是这样,一看你就是新手

网友D:
顶,很有帮助!!!!!

网友E:
想赚点积分。。不好意思。。。

网友C:
事实证明,有些触摸屏的按钮地址改为y,plc的内部继电器可以输出

网友F:
回复有几分?为什么我注册了完善了信息没有奖励积分

网友G:
首先,楼主应该搞明白PLC的存储区分类,X区属于输入印象区,用于连接外部的数字量信号,例如开关、按钮类的信号,只有外部的这些按钮给了PLC信号,X对应的点位才有变化,也就是说这个存储区只可以读不可以写,所以你不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改变X的信号(测试时强制输入例外)。所以建议楼主打好基础是关键,应该先学习一下PLC的寻址和存储区。可以给我留个邮箱我给你发一份资料,注明PLC的类型。

网友G:
如果楼主想通过触摸屏控制PLC的Y点输出,应该通过M区(中间继电器区,不同的PLC字符也不一样,大部分用M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楼主应该搞明白PLC的存储区分类,X区属于输入印...

 谢谢你的的讲解,如果能发一些学习资料的话那将十分感谢您的帮助,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首先,楼主应该搞明白PLC...

楼主常用那种类型的PLC

网友H:
通过触摸屏控制PLC内部中间继电器区(M区),再通过M控制Y输出

网友I(2018-03-05):
引用 网友H:
通过触摸屏控制PLC内部中间继电器区(M区),再通过M...

三菱FX-1N程序如下:

LD M9 OUT Y0

这样

ET070 HMI 上 用位状态切换开关M9,位状态指示灯Y0 可以吗?

然而我这么做没用。读取PLC DXXX,没问题。读取YX也没问题。

设置MX,设置YX都不好用。

请问这是通信的问题,还是我设置有问题。

网友J(2018-06-02):
这个问题今天才遇到,还没解决。通讯皆正常,就是触摸屏对PLC中间继电器M点无法操作,M点不响应。

网友K(2019-02-14):
引用 网友J:
这个问题今天才遇到,还没解决。通讯皆正常,就是触摸屏对...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能解决了吗

网友L(2019-04-12):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能解决了吗

网友M(2019-09-15):
引用 网友G:
首先,应该搞明白PLC的存储区分类,X区属于输入印...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plc是步科F122,触摸屏是步科m4512te,我的邮箱pin20085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