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和PLC上电连接后程序画面不显示,如何处理?

楼主(2017-07-09):
① 触摸屏方面的原因:
a.触摸屏如果提示报错信息,根据错误信息查阅手册排除故障;
b.NS 系列,屏幕右下角显示“connecting”,画面不显示,进入系统菜单察看NS 的COM 口设置和PLC 的协议、波特率等一致,并且将不使用的串口设置成NONE;
c.NT31(C)/631(C)系列,屏幕上显示“system initializing”, 画面不显示,进入系统菜单察看NT 的COM 口设置和PLC 的协议和波特率等一致,显示白屏或者黑屏,画面不显示,确认NT 的系统控制区,在此通道内存放显示画面
d.NT5Z/NP 系列,屏幕上显示“Initial PLC control Area Fail!!!”或“Communication Error 3”,画面不显示,检查软件中人机设定/PT 设置的通信设置,串口设置和PLC 的协议、波特率等一致。
② PLC 方面的原因:
a.电缆损坏、接线不正确,请检查接线;
b.PLC 设置选择HOST LINK 或者NTLINK 协议和波特率等,在线编程模式下将设置传送到PLC,断电将相应的 DIP 开关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