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科技PI500系列变频器在螺旋打桩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7-07-10):
一、            简介

随着社会的发展,高层建筑,高架桥,立交桥越来越多,对建筑稳定性、紧固性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其中,打桩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处处都有它的身影。

打桩机施工现场图

它一般由两台55KW或两台75KW的电机同时作用于减速箱带动钻杆的正反方向的旋转,目前90%以上的桩机都是通过自耦降压启动器启动,由于地质,地层或者操作员的失误经常会出现电机过载导致的空开跳闸。重新送电后很难再启动起来,只有通过多次的正反方向启动慢慢拔出,但由于自耦启动器和电机频繁启动都会发热,里面的交流接触器,减速箱以及连接钻杆的螺丝受到频繁强烈冲击很容易损坏且更换费时费力。过了24小时混凝土凝固了就拔不出了,一根钻杆分为4节价值在3-5万左右。

二、            解决方案

现场设备是长螺旋钻机主要由顶部滑轮组、立柱、斜撑杆、底盘、行走机构、回转机构、卷扬机构、操纵室、液压系统及电气系统组成

现场原来使用富士200KW变频器拖动两台75KW普通电机,根据工艺状况需求,客户现在要增大电机转矩和电机转速,因此,从大连恒升电机厂购买两台90KW变频电机(基频100HZ) ,采用一拖二控制驱动方式。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为客户选择了我们普传的PI500 250G3的变频器,同时,根据现场要求室外放置,所以,我们设计了一款防雨的柜体。见下图。因PI500系列体积合理及低频转矩的优良特性,成功取代进口富士变频器。

针对普传科技PI500系列变频器在螺旋打桩机上的使用情况,此方案介绍了250kW变频器,一拖二的方式驱动两台90kW电机同向旋转形成力矩带动钻杆,利用变频器的面板电位器调速以应对不同的速度要求。

普传科技250kW变频器成功替代富士变频器

图4  PI500系列变频器接线图

普传科技PI500系列变频器现场调试参数设置如下:

变频器型号

PS500 250G3

变频器出厂编号

DPF3C0100279

负载类型

     打桩机

电机额定频率

电机功率

90KW*2

电机额定电流

电机额定电压

电机额定转速

变频器工作电压

变频器工作电流

200-400

变频器工作频率

30-100

IGBT工作温度(温升)

直流母线电压波动状况

变频器运行方式

间歇运行

电机噪声及发热状况

良好

变频器运行时间

一天

现场影响变频器的因素

室外使用 注意防雨

电抗器配置状况

变频器与电机距离

变频器控制方式

V/F

变频器参数设定

F0.03=2 F0.11=1 F0.13=50 F0.14=50 F3.07=1 F2.07=0 Y0.01=8

特殊事项说明

注意:1.在产品选型时要注意,要大2档来选型使用。

      2.如果现场是发电机发电要加输入电抗器。

      3.建议加装输出电抗,可以有效的抑制高频谐波电流。

三、            结束语

普传科技PI500系列变频器,调整精度高,稳定性好应用范围广。PI500系列改装的打桩机拥有足够的调速范围来应对不同直径要求,不同深度和不同地质情况需要。操作简单,运行平稳,大大增加了电机的使用寿命,深得客户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