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BK1400系列板材测宽仪1400mm测宽仪

楼主(2017-07-10):
1. 概述

LPBK1400系列板材测宽仪是一种基于光电测量原理而设计的高精度非接触式的宽度测量设备,仪器采用双镜筒光电测头测量模式,双镜筒光电测头是由两组发射镜头和两组接收镜头组成的利用LED洁净光源和CCD成像法进行几何尺寸测量的测头。

2.适用范围:

应用于各种板材、薄膜类生产的实时宽度测量,也可用于其它各种板材工件宽度测量。

3、仪器性能指标

3.1、测量范围: 800~1400mm
3.2、测量精度:±0.02mm
3.3、测量频率:1000Hz
3.4、重复精度:0.02mm
3.5、工作电压:~220V±15% 50Hz
3.6、环境温度:-20℃~+45℃
3.7、环境湿度:小于85%RH

4.配置

主机

说明书

保修卡

5.服务:

免费保修一年,终生维护。

仪器使用说明书:

1、 原理

LPBK1400系列板材测宽仪采用双镜筒光电测头测量,双镜筒光电测头是由两组发射镜头和两组接收镜头组成的利用LED洁净光源和CCD成像法进行几何尺寸测量的测头。

图中2个发射镜头内设置有LED点光源,点光源发出的光通过透镜变成平行光束分别射向2个接收镜头。通过接收镜头内的透镜使平行光束在光电转换元件CCD芯片上成像(注:一个发射镜头和一个接收镜头组成一组光电测头)。当被测物通过2束平行光构成的视场时,在光电转换元件的像上就会出现虚拟的阴影,设其宽度分别为L1、L2。经过对光电转换元件发出的电信号处理和计算可以得出L1、L2所对应的尺寸B1、B2,B1加B2再加上两个镜头之间的净间距C即可得出被测物的宽度尺寸A。

2、安装

(1)本测径仪的机体安装在稳固的支架或平台上,保持底盘与被测工件平行,保证被测工件位于测头的中间位置。

(2)外接显示屏航空插头插入机体上的接口。

3、按键说明

“PID/手动”:测量校准键,用于主工作界面和校准界面之间的切换。

“型号”    :型号设置键,用于主工作界面和型号设置界面之间的切换。

“存储/报警”:在参数设置时用于存储参数,在手动模式下用于打开/关闭告警。

“-/+”: 在编辑参数时用来改变数值的大小,在菜单选择项时用来选择菜单项。

“设置”:在工作界面下进入设置界面,在选择项目是用于确认当前选项,在编辑参数时表示确认

“型号+”:是组合键,在编辑参数时用于向右移动光标

“型号-”:是组合键,在编辑参数时用于向左移动光标

4、操作流程

4.1、校准操作

4.1.1、设备开机直接进入主工作界面

4.1.2、左右移动测头到合适的位置,拧紧顶丝,固定测头;

4.1.3、在两测头镜头处安装标定尺支架;

4.1.4、放上标定尺,保证标定尺两端在镜头的有效范围内;

4.1.5、按“PID/手动”键,进入校准界面;

4.1.6、按“设置”键编辑“标准值”,此时被编辑的数字闪烁显示,按“+/-”改变大小,按“型号+”右移光标,按“型号-”左移光标;

4.1.7、编辑修改完成后,再次按“设置”键确认;

4.1.8、按“存储”键保存当前设置值并返回主工作界面,所设参数下次开机依然有效;如按“PID/手动”键则直接返回主工作界面,所设参数只在本次使用中有效,关机后丢失。

4.2、型号设置

型号设置涉及到报警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当测量值超出标准值上下限值的范围时会启动报警。

操作流程

4.2.1、 在“主工作界面”下按“型号”键进入型号设置界面;

4.2.2、 通过“+、-”键上下移动箭头选择项目,按“设置”键进入参数编辑模式;光标闪烁,参数编辑;

4.2.3、 参数编辑修改完成后按“设置”键确认;

4.2.4、 重复2、3、4步完成所有参数编辑;

4.2.5、如按“存储”键保存当前参数并返回主工作界面,所设参数下次开机依然有效;否则如果按“型号”键则直接返回主工作界面,所设参数只在本次使用中有效,关机后丢失。

5、产品参数

5.1、测量范围: 800~1400mm
5.2、测量精度:±0.02mm
5.3、测量频率:1000Hz
5.4、重复精度:0.02mm
5.5、工作电压:~220V±15% 50Hz
5.6、环境温度:-20℃~+45℃
5.7、环境湿度:小于85%RH

6、注意事项

6.1、3芯航空插头为电源输入,9芯航空插头为控制和数据输出;

6.2、本仪器为精密仪器,防止剧烈震动,防止跌落;

6.3、保持测头前段镜片部分的清洁,可用软布擦拭,避免划伤;

6.4、防止水淋,防止水雾侵蚀;

6.5、非专业人员不得拆卸,尤其不得松动测头,否则会造成测量数据失真。蓝鹏测控测宽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