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何让FPXH开机时自动RUN

楼主(2017-07-10):
FPXH开机时自动RUN,是否可以透过接线方式达成(不管开关有无切到RUN都会在开机时自动进入RUN),或是如何设定?求教各位先进。

网友A:
没尝试过这样的功能,觉得应该不可以的吧

网友B:
三菱FX系列手册里介绍有此功能,这个没有用过不知道,应该可以,查看用户手册。

网友C(2017-08-16):
楼主做这个功能的目的是?

网友C:
始终保持拨码开关在RUN的位置不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