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机台已经拉了地线,机台还是感觉到漏电,时有时无

楼主(2017-07-10):
看过配电板,没发觉有漏电地方,电线也没有裸露的,感到奇怪,新手求问

网友A:
四、五线制保护零线供电电源端接触不良,重点查零线。设备可能有漏电?但是如果零线是正常的你不会觉得有麻电感觉只会不停地跳开断路器或熔断器。因为零线的电位几乎与地面是同电位(不会超过4V一般正常零地电压不超2V)所以漏电经过人体的电流非常的小最多1-2mA,你不会觉得麻电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