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最大输出频率与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频率那点事

楼主(2017-07-11):
变频器对电机超频不宜过大,电机运行频率大于电机额定频率时,电机处于超频运行状态,电机转速增加。

超频可以提高电机转速:

通常我们在使用变频器的时候,最大输出频率设置与电机额定频率一致。

VM1000系列的变频器出厂参数设置,最大输出频率F0.10=50Hz,上限频率F0.12=50Hz,电机额定频率F2.04=50Hz

图1

当变频器运行频率到达50Hz,如图1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则工作在额定工作状态,电机转速为1460r/min

电机转速:n,f为电源频率,s为转差率,p为极对数。

由转速公式可以看出,当提高f时,可以提高电机转速n。

图2

如图2,VM1000 15KW超频设置,最大输出频率F0.10=60Hz,上限频率F0.12=60Hz,运行频率可输出60Hz

所以在使用变频器调速的过程中,为了获得更高的转速,实现电机超频运行,我们通过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F0.10和上限频率F0.12来获得。

超频会降低电机输出转矩:

电机转矩:T=9550P/n

由图2可以看出,当最大输出频率在增大时,最大输出电压不变。对于恒转矩负载,变频器输出频率f大于电机额定频率时,n转速增大,而电机处于恒功率工作状态;由于转矩公式p不变,n增大,则T减小,所以电机转矩减小。

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大输出频率设置与电机额定频率一致,保证电机有足够大的转矩带动负载,减少变频器过流过载的情况出现。例如,风机和水泵,当超频运行时,负载的阻转矩将增加很大,从而电流增大,变频容易过流过载。所以,在变频器的使用中最好把最大输出频率与电机额定频率设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