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N:N通讯中故障问题

楼主(2017-07-11):
我用三台FX3GA做N:N通讯,一台主站  两台从站  并且每台PLC都和各自的人机通讯;没接485通讯板的时候,每台PLC和各自的人机通讯正常,一旦接上485通讯板  主站和两台从站通讯正常 但是两台从站的PLC和各自的人机通讯失败;     拆下485通讯板  从站的PLC和各自的人机通讯也正常;    我又尝试另外一种办法:主站和另外两台从站中的任意一台通讯  这个从站的PLC和人机通讯依旧正常;  就是不能两台同时和主站通讯;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PLC 和 人机界面用的什么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 和 人机界面用的什么通讯

PLC和人机界面用的PLC的编程口通讯 采用RS232通讯线

楼主:
现在又发现一个新情况,在485通讯板没拔的情况下 任意拔掉一个从站PLC和屏的通讯线 另一个从站的屏和PLC就恢复通讯正常长

楼主:
希望各位大咖帮忙解决一下  再次感谢!

网友B:
好问题,留下记号,真的不错呀

网友C:
三菱PLC走通信modbus协议,走串口转以太网或者串口转wifi方案可以参考:http://www.zxpmq.com/xh-1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