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动力线接法
、ttt

楼主(2017-07-11):
交流伺服电机上动力线有U/V/W和FG,这个FG端应该接哪呢?可以直接接逆变器的负极吗?

网友A:
FG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B:
  个人感觉详细的还是看伺服电机的接线图,是什么品牌?

、tt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详细的还是看伺服电机的接线图,是什么品牌?

 是泰格的SM060R20C30M0AD ,资料上没有具体的接线图。
不知道直接和逆变器的直流母线电压负端相连可以吗?

网友C:
每个产品都有自己手册吧,仔细看看,可以学到不少

、tt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产品都有自己手册吧,仔细看看,可以学到不少

 主要他的资料很少,只给了基本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每个产品都有自己手册吧,仔细看看,可以学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