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与intouch以太网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7-07-11):
现在200SMARTPLC有的硬件包括CPU SR60,EM AE04。CPU自带一个以太网口。
现在电脑编程软件已经下载程序到PLC,可以正常监控。
上位机是intouch软件,怎么配置和intouch的以太网通讯呢?
看支持中心有文章说OPC的方式通讯,是否只需要电脑上安装PC-Acces就可以配置通讯了,还是额外需要通讯模块呢?
谢谢。

网友A:
s7-200smart与intouch以太网通讯需要额外的通信模块吧!这个具体要看上位机和下位机是什么协议之间的通信,要是MODBUS RTU转MODBUS tcp/ip,因为数据格式发生了改变,就需要串口转以太网去通信,具体可以使用ZP-8621能解决问题。参考资料:http://www.zxpmq.com/s-314.html

网友B:
可以用普通网卡和200通讯

网友B:
留个邮箱 发个配置视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个邮箱 发个配置视频给你

583208769@qq.com

谢谢支持

网友C:
使用普通网卡就可以和200通讯了

网友B:
如果不用PC-Acces的话 也可以使用kepserver作为opc server和s7-200通讯

网友D:
200smart 支持以太网口协议 具体是否需要增加设备 这个要看上位机支持的协议

网友E:
新手进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F:
用PPI通讯啊,一定要以太网?

网友G:
kepsever就可以搞定,很简单的

网友H:
高级语言编程也可以实现PC与PLC通讯的,这里有相关源代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I(2018-01-02):
引用 网友G:
kepsever就可以搞定,很简单的

kepserver里面只有s7-200的,但是没有s7-200 smart的,需要单独配置CP模块吗

网友J(2018-12-02):
怎么还是不够下载呢

网友K(2019-03-12):
samrt连接

用 kepserver  选 S7-200    TSAP那里  远程填 200   201   300   301其中一个都可以,把它当成200一样用即可。

第二就用  DASSIDIRECT驱动,这个是intouch专用的西门子驱动。但是配这个驱动挺麻烦的,访问名,程序等都要自己填,网上找个教程按步骤来即可。

网友L:
可以直接通讯 没问题,可以考虑OPC或者Intouch自带的DA SSIDIRECT驱动

网友M(2020-09-11):
引用 网友B:
留个邮箱 发个配置视频给你

遇到s7200 smart连intouch的问题,能否给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