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00S程序求助

楼主(2017-07-11):
我想用MP2300S写一个程序,来测量一个气缸从开始到结束,共用了多长时间,哪位大侠能指点我下这个程序该怎么写。从电脑上监控程序,从而得到时间。

网友A:
大致时间是几天还是几秒?

如果是几天的话,启动和停止信号时的日历值相减即可。

如果时间短,可以用自增记扫描周期的次数,乘以扫描时间即可。

楼主:
谢谢,大侠

引用 网友A:
大致时间是几天还是几秒?如果是几天的话,启动和停止信号...

网友A(2017-09-04):
谢谢对安川产品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