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变压器容量

楼主(2017-07-11):
各位大侠:

  请问一下,伺服电机的变压器需要使用的是星接还是角接类的变压器啊?

  另外,变压器的容量需要怎么样来确定呢?

网友A:
按伺服驱动所需电压选用。

容量看接几台伺服,各自的容量加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