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5610T与LGK120S通讯

楼主(2017-07-11):
PWS5610T与LG K120S通讯,连线2-3,3-2,5-5,软件没有K120S,选择K200S,COM1 RS232,所有设置都是默认都连接不上?波特率改也不行,求助要怎么弄

网友A(2018-11-01):
      廖兄弟,这个问题你这么解决的,小弟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能提示下小弟吗 小弟感激不尽!

      小弟用的是LS K120S的PLC 和 PWS5610T-SA的触摸屏,参数站号HMI,PLC均为默认的0,通讯波特率一样,但无法通讯,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