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后缀ZAP13的文件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楼主(2017-07-11):
下载了一个程序,只有一个后缀为zap13的文件,我试了一下v13,step v5.5和s7-200都打不开。我听说v13可以打开,但是试了下不行啊,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A:
打开博图软件,点击项目,选择恢复这个文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博图软件,点击项目,选择恢复这个文件就行了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博图软件,点击项目,选择恢复这个文件就行了

网友C(2019-02-27):
 打开博图软件,点击项目,选择恢复这个文件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D(2019-08-14):
 打开博图软件,点击项目,选择恢复这个文件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

网友E(2020-06-02):
v13 sp1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