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速度环和电流环

楼主(2017-07-12):
刘工 你好:
 我想问的是用GALIL? 2143卡控制直线电机的电流环和速度环有什么区别?
 我现在用的是速度闭环,想用电流闭环,不知道卡上有什么地方要更改,接线有没有变动?
 谢谢!
 现在在速度环上遇到一个问题:调试PID时,KD调不上去,目前KP=0.5? KI=1 ? KD=0.3.KD一加大电机就震荡,直接驱动器内部控制没有什么问题。这PID怎么调?
 谢谢!

网友A:
在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速度环)的情况下,本身KD也不需要很大。对于DMC-2143这个系列的控制卡来说,个人经验,KD大概在0到KP的住址之间吧。

电流环与速度环,对控制卡来说,电气上完全没有区别,但是控制参数上(KP、KI、KD)上会有很大差异。可能您之前在速度环上的一些调整经验是要重新摸索的了。比如,速度模式下KD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在电流模式下,GALIL手册上建议KD是KP的5倍-10倍。

另外,GALIL本身提供了速度前馈系数FV,在速度模式下这个参数可以很好的改善控制效果。在电流模式下,虽然GALIL也提供了类似的参数FA,但是这个参数在很多运动模式下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速度环)的情况下,本身KD也不...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B(2018-03-19):
楼主问下:我是新手对这个不太懂,问下用运动控制卡调节pid是直接在其软件上编程就好了嘛?

网友A:
可能因为是新手的缘故的,您的这个问题我就没有看明白。

一般来说,pid是不需要用户来编程的。用户需要的是设置合适的参数。也有客户为了调试方便自己编写个程序,但是通常原厂就会提供这样调试程序。

网友B:
刘工,不好意西,没想到论坛这么高效,您的意思是pid已经被封装成函数了,我们只是调用吗,如果这样的话怎么调用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刘工,不好意西,没想到论坛这么高效,您的意思是pid已...

这个也不需要您当函数去调用它们,它们是如同空气一般存在的。在那里,没有特别的需要无须关注,相反,秉住呼吸才识要刻意去做的。

网友B:
谢谢!没想到回答的这么有诗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刘工,不好意西,没想到...

您的意思是只要我们在编写程序时,程序中的速度,位置在运行中会自动进行PID处理吗,那手册上的比例,积分,微分这些变量我们直接在程序中调就好了对吗?

网友A:
程序中的速度,位置在运行中会自动进行PID处理吗,

galil是位置闭环的控制卡,只要您是工作在闭环模式(非脉冲输出的模式)下,就会随时基于位置进行pid的计算。

那手册上的比例,积分,微分这些变量我们直接在程序中调就好了对吗?

您设置了参数就好。

网友B:
谢谢!这个闭环模式下应该只能自动进行位置pid吧,那如果我要进行三环控制,那这个应该要自己去编程吧,刘工有没有一个三环控制电机的程序可以参考下,谢谢!

网友A:
没有哪个运动控制卡是三环控制的,所谓三环控制,是包含了伺服驱动器内部控制环的。

网友C(2018-05-08):
回复内容:刘工,您好!我用的copley驱动器,驱动器内部有位置、速度与电流三环,如何在外部自己做位置闭环? 对:刘岩利没有哪个运动控制卡是三环控制的,所谓三环控制,是包含了...内容的回复!

网友D(2018-07-06):
刚好想找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E(2019-04-14):
最近在研究galil控制,好好学习,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