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田海洋平台如何稳压

楼主(2017-07-12):
油田海洋平台的220V电压不稳定且较高,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其稳压至180V?使用稳压器/变压器发热较大,放到控制柜(控制柜根据海洋防爆标准,全密封)内不易散热,控制柜内有变频器。各位大神帮帮忙!!!新手求助

网友A:
关键问题,你需要多大功率的。不同功率有不同的变压稳压方式

楼主:
不大,功率很小,早期用的变压器200V/180V的功率只有250W。因为海上条件散热口全被堵死,导致控制柜内部温度过高,变压器损毁较为严重。陆地不会,陆地我们采用了散热铝片。

楼主:
不大,功率很小,早期用的变压器200V/180V的功率只有250W。因为海上条件散热口全被堵死,导致控制柜内部温度过高,变压器损毁较为严重。陆地不会,陆地我们采用了散热铝片。

引用 网友A:
关键问题,你需要多大功率的。不同功率有不同的变压稳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