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电机烧坏原因分析

楼主(2017-07-12):
水泵烧电机主要有以下原因:

带负荷启动可以造成电机损坏,实际使用扬程低于泵铭牌扬程太多;潜水泵无水工作时间太长。

首先,先搞清楚电机烧是烧了轴承(机械故障)还是烧了线圈(电气故障)。

如果是烧线圈的故障,主要是由于过电流引起的,有时候电压过高或过低也会引起线圈发热短路,所以先检查运行时的电压是不是和额定电压差太多。

过电流短路,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设备超负荷运行,使电机长时间在额定电流或超额定电流运行。特别要注意的是,电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5倍,所以应当尽量避免启动设备时带负荷或满负荷运行(主要要看电机的额定电流和正常运行电流的匹配余量)

2、电机在较潮湿的工作环境工作。在电机启动前应当检查线圈的对地绝缘和相间绝缘,不同使用电压等级绝缘要求也不同,可以参照有关国家标准检查。在电机的运行过程中应当注意电机的防水防潮。

3、泵机的机械故障引起电机过负荷,电流过大而烧线圈。

4、电机的散热出问题。一般电机线圈都采用风冷外壳,潜水泵是水冷外壳。大型电机多采用空-空换热器、空-水换热器冷却。如果断了冷却水(空气),使线圈无法散热,都可能烧毁线圈。

离心泵的扬程是用来克服高度和阻力的,高扬程的泵在高扬程点工作时他的流量是设计点的流量,如果在低扬程工作时,相当于泵的出口阻力减小,这时离心泵的流量就会增加,电机就会超负荷,超到一定程度就会烧毁电机。例如一台给水泵的扬程为50米,流量为50立方米/小时,当它往50米高处给水的时,它的流量是50立方米/小时,当它往40米高处给水时,它的高度和阻力降低了它的流量可能达到80-90立方米/小时以上,这时电机就会发热或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