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2711P-T15C22D8S触摸屏与交换机的问题

楼主(2017-07-12):
我现场的用AB 1756 L73 的PLC与AB 2711P-T15C22D8S触摸屏连接,如果是没有走MOXA的EDS408A 交换机组成的环形网络,只是一个站点操作触摸屏运行速度还可以,如果接入环网速度慢的没办法操作,切换画面都要十几秒,网络上其它设备通讯都没有问题,单网也测试了还是慢。环网是健康状态。这样的问题改如何处理。

网友A:
没遇到过 期望大婶过来指导一下

楼主:
今天终于把问题解决了,还是因为网络的问题。我的项目中一共有7台MOXA 408A管理型交换机,组成全厂的主环网,交换机上挂了有五十来台PLC,大部分不再主环网上,而在子环网上,这次查找到原因是因为我勾选了PLC与交换机进行通讯的EN2TR以太网模块的一个选项,选项的意思就是能够成为管理者,可能因为不是同一家的产品,造成了冲突,取消掉管理者选项后一切都正常了。

楼主:
有时候遇到这种问题真的很麻烦,不知道是触摸屏故障还是网络故障,一边要沟通触摸屏厂家,一边要沟通网络设备厂家,结果两家多说自己产品没有问题,最后无意间发现以太网通讯模块的问题,由于当时跟产品售后沟通过,让我将管理者选型勾上,自己也没太明白就勾上了,结果整了几天才找出问题。

网友B(2018-10-03):
引用 楼主:
有时候遇到这种问题真的很麻烦,不知道是触摸屏故障还是网...

故障排查、摸索、是比较麻烦

网友C(2023-02-27):
长期需求工业交换机上所使用得 BO通 MEI满物料,大量采!!有外出得请V ;  1.5.5.2.6.2.4.0.2.2.3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