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系列模拟量输入模块设置步骤是什么?

楼主(2017-07-12):
①地址分配根据单元号:
N=CIO2000+10*UNIT开始的连续10个字(UNIT=0-95)(UNIT为单元号)
M=D20000+100*UNIT开始的连续100个字
②量程选择:根据不同模块选择相应的电压或者电流量程
③接线:按照接线图接入输入+和输入-
④开关设置:
a.操作模式开关:普通模式,1和2号开关拨为Off;调整模式,1号开关拨为On,2号开关拨为Off。(正常情况下不使用调整模式)
b.电压/电流开关:电压输入时将开关都拨为Off,电流输入时将开关都拨为On。
⑤使用设置:
a.在内存里面设置:
在D(M)通道设置输入使能
在D(M+1)通道选择量程范围 在D(M+2)开始的通道里面设均值处理的缓冲个数(一般为0000)
设好后断电上电,设置生效。
b.在软件中进行设置
创建IO表
IO表中双击需要设置的模拟量模块,在出现的参数编辑对话框中对其进行使用设置,包括使用选通,量程设置,平均值,分辨率等;
将设置好的参数下传到PLC(PC到单元),并进行单元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