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2017-07-12):
我有一个威纶通触摸屏与欧姆龙CP1H用RS-232接口连接。
结果,触摸屏上修改的数据不能写进PLC里面;而在PLC里面修改数据的话,触摸屏却能显示出来。
简单来说,就是触摸屏能读不能写。

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求解答。
另外附上我的威纶通触摸屏程序,希望顺便也帮我看看设置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谢谢!

网友A:
我也是这样,现在只能读取PLC的数据,但无法往PLC里写数据

网友B:
不懂欧姆龙,不过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现在只能读取PLC的数据,但无法往PLC里写数据

我找到解决方法了,你可以试试把读取地址和写入地址都输入同一个PLC地址。

我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第一次用威纶通的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