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分道程序求助

楼主(2017-07-13):
公司新上的一台分瓶机,三菱PLC控制三菱伺服电机,利用伺服电机把单排的瓶子分成4道,使用伺服电机往复运动带动丝杆分瓶,现在我们编写PLC程序上有个问题不明白,如果停机的时候电机停止中间的第二道,重新开机的时候如何让PLC判断电机该向右还是向左运动啊

网友A:
在做程序的时候可以在伺服每走一个位置后使用一个标记,断电保持的那种,,这样你在断电的时候就知道原来走到哪里了

网友B:
换断电保持的伺服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做程序的时候可以在伺服每走一个位置后使用一个标记,断...

能举个例子吗?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在做程序的时候可以在伺服每...

比如你的定位工有4个位置;

1号定位完成时MOV K1 D100

2号定位完成时MOV K2 D100

3号定位完成时MOV K3 D100

4号定位完成时MOV K0 D100

然后在程序中定位的时候判断一下D100的值

网友C:
三菱J4(J2、J3)系列伺服驱动器加装电池同时修改内部参数后即可做到位置保持,这样你开机就知道当前位置了

网友D:
关于下一步应该往哪个运行,我的处理方法是在程序中分类出几个标记点(标记点做断电保持),伺服经过标记点时对标记点进行处理。这样断电重启后就可以根据标记点的状态判断伺服启动后运行情况。

网友E:
个人观点:如果是单纯的判断是往前还是往后的问题 其实简单,你只需要实时记录你电机的运行方向即可,如果脉冲控制及判断方向信号,如果通讯做就判断你自己设备的标志位即可

网友F:
一般不会轻易断电吧,如果不行,断电后上电让电机回原点

网友G:
程序可以加一段开机找零点,这样我没觉得好一点。

网友H:
可以记录断电前的状态,或者改成绝对值编码器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I:
实在不行就回原点吧  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J:
还是重做吧,要不然到时候出了问题可就晚了,不要怕麻烦,这种技术的事情,你随便忽悠,后面后果严重,还是用心做好

网友K:
应该还是要先回原点吧!!!!!!

网友L:
个人习惯,重新开机一定要归于原点,才能开始,这样比较符合安全操作

网友M(2017-08-25):
程序中设一个断电保持的方向标志

网友N(2017-10-26):
个人观点:如果是单纯的判断是往前还是往后的问题 其实简单,你只需要实时记录你电机的运行方向即可,如果脉冲控制及判断方向信号,如果通讯做就判断你自己设备的标志位即可

这种办法通用性好

引用 网友E:
个人观点:如果是单纯的判断是往前还是往后的问题 其实简...

网友O:
有一个功能叫重回原点,你可以试试

网友O:
原点复归功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