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气体管道设计方案内容

楼主(2017-07-13):
实验室气体管道设计方案要求有那些呢?这是很多朋友实验室管理人员思考的问题,随着目前人们对于实验室的安全、整洁、美观越来越重视,特别是一些高级的实验室和评级的实验室,因为未来的实验室一定时往高智能化集中管理方向发展的。我们现在在这里总结一下实验室气体管道设计方案的介绍。

方 案 内 容 :方案设计目的

高纯气体中央供气系统是专为高精度分析测试设备所用高纯工作气体的传输而设计,系统需要为分析设备提供压力、流量稳定且经过长距离传输后纯度不变的高纯气体以满足各种高精度分析设备的使用要求。系统同时还应该满足安全性的要求,并方便客户的日常使用及管理。

第一部分  气瓶间布局

1. 由于存放的气体由于有可燃性气体和助燃气体,按国家规定必须分库存放。分别放入不同的气瓶间内。

2. 气瓶间内设立一次调压面板,其中二托一面板带吹扫铜镀铬面板4套

3. 压力调节器入口前需加装烧结金属过滤器以防止颗粒等杂质污染系统。

4. 所有面板均配备吹扫阀,可实现对面板的清洗置换。

5. 压力调节器及相关管件均需牢固的固定在压力调节面板上,面板应设计的紧凑而合理,以尽量减少系统中的死体积。

6. 压力调节面板应采用全不锈钢材料制成,并且牢固的固定在可靠的位置上,确保其安全性。

7. 气瓶间内存放的气瓶采用带防倒链的气瓶支架固定,气瓶支架坚固耐用、美观大方。气瓶支架采用铝合金制作而成。

8. 气瓶间内的气体钢瓶与压力调节器之间采用SS 316L高压金属软管连接无渗透。高压软管为柔性软管,以保证连接的方便性。并自导防护钢缆,预防极端情况下钢瓶阀损坏等现象带来的高压“抽鞭”事故。压力调节器与管道的连接方式为双环卡套。

9. 高压软管上的钢瓶接头必需与钢瓶角阀的规格相匹配,以确保连接的可靠性。

10. 排空气路应分类收集、固定牢固并排放至室外安全地点。 第二部分 终端布局

11. 系统设置为二次减压系统。终端采用壁挂式设计。上设有压力调节器、输出压力指 示计、紧急切断阀,同一气路的呈上下对应排布,方便操作。面板为不锈钢产品。具体位置参见图纸,具体配置情况如下壁挂式终端标准型 注:该终端可以实现在室内对设备的压力调节、输出压力的监控及气路开关控制,省去了每日往返于气瓶间和实验间的奔波,提高了办事效率。

12. 控制终端上的气体出口尺寸要与分析仪的气体入口尺寸相对应。气体出口接头还应 方便安装。 第三部分 气路的布线 13. 气瓶间内压力调节面板与实验室内的气路终端之间选用SS 316L BA管进行连接, 管道内表面光洁度为Ra<0.4um BA级管道。

14. 4N氮气主管线采用OD3/8”(6.35mm)的管道,0.5Mpa压力下流量可达8M3/小 时,完全满足常规用气需求,支线采用OD1/4”(6.35mm)的管道。用焊接三通分出支路来对设备进行供气。

15. 5N氮气、氦气、预留气主管线采用OD1/4”(6.35mm)的管道,支线采用OD1/4” (6.35mm)的管道。用焊接三通分出支路来对设备进行供气

16. 管道穿过障碍物时须使用管套并采用不可燃材料填充间隙。

17. 管道之间采用最先进的美国全自动定位轨道式氩弧焊机进行内外保护氩弧焊(TIG)方式连接,其优点是泄漏率可到1X10-9s.c.c./sec.He,且不会再内表面产生氧化层或褶皱等焊接缺陷。

18. 管路上的三通全部采用焊接三通来实现连接,可更有效保证气体的传输质量。

19. 管道需用固定卡具固定在管道支架上。管道支架为槽钢结构美观大方。与墙体和管道固定牢固。且为耐火材料制成。

20. 气体管路在铺设过程中要做到横平竖直,为保证管道走线的直线度和管道间的间距,每间隔一定距离应设置一组管卡。卡具应由不燃材料制作而成,美观大方。

21. 应尽量减少弯曲以防止被传输的气体压力、流量损失过大。压力管道拐弯应力集中区应有安全加固,设计合适的拐弯半径,弯曲部位不能有皱折及扭曲。弯曲半径和弯曲质量由专用工具保证。系统布线应尽量减少接缝以降低泄漏的可能性。

22. 配管时的每根管道每个管件均要用高压的5N高纯氮气进行吹扫才能接入系统,整个系统安装完毕后还要用5N的高纯氮进行大流量气体吹扫,以确保系统的洁净度即流出的气体无油脂及明显的固体颗粒物流出。

23. 系统安装完毕后要用高纯氮气进行高压部分、低压部分气密性实验,对整个系统进行检测。

24. 压力调节面板和气路控制终端上粘贴气路编号、气体种类、浓度等标识。

验收标准

外观检查。

1.管道走线要横平竖直。管道均固定牢固。

2.管道外表面无明显破损。

3.各个管阀件无明显破损。

系统耐压实验。

如果管道充入压力后发生形变(如膨胀、扭曲、鼓泡等现象)即说明此系统无法在此压力下工作,如果长时间在此压力下工作,系统会在形变位置爆裂,造成人员财产伤害。本实验是为了检验管道系统耐压性能的好坏,确保系统的安全可靠性。为了确保实验过程中不污染系统故应使用高纯氮气作为实验气体。

实验方法:

系统内充入高纯氮气至0.8Mpa。 关闭所有阀门。 经过24小时后系统不得有任何形变产生。

气密性实验。

系统压降实验:管道系统充入气体后,如果系统存在漏点,由于系统内的物质在不断的流失,而系统的体积没有任何变化,故经过一段时间后,系统压力必然会有所下降(有时要适当考虑温度变化造成的影响)。

由于此检测方法操作简便、成本较低、检测结果准确且稳定可靠,故在国际上作为简单的中小型管道系统通用的气密性检测方法。气密性试验用高精度专用检漏液进行配合检测。

实验方法:

系统内充入高纯氮气至0.8Mpa。 关闭所有阀门。

经过24小时后系统变化率<1%。

以上关于实验室气体管道设计方案就给大家总结到这里,最后提醒大家:做实验室气路集中供气系统要找专业的气路安装公司,毕竟实验室气路集中供气系统不像一般家庭安装的水管,设计不合理,材质用的不好,安装技术不合格都会留下很大的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