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MEVIEW采集的曲线怎么进行平滑处理

楼主(2017-07-14):
小弟最近有个项目,采集外部信号,在FAMEVIEW中显示出来一个峰型曲线,但是曲线不平滑。有没有那个大神知道怎么处理下曲线。

网友A(2019-09-08):
不选择方波显示

网友B:
您说的平滑,因为数据在曲线中是每个点软件只是把每个点连起来,如果需要单独 的美化需要修改控件,您也可以找第三方控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