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32-esPLC与三菱E700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7-07-14):
哪位大神有台达与三菱变频器的通讯程序啊,最近总是通讯不上,急

!!!

楼主:
就是可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和读取频率就行了,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可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和读取频率就行了,万分感谢!!!

老大你通讯上了么?我现在也在纠结这个问题,一直连不上,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就是可以控制变频器...

没有呢,我也很纠结呢,我怀疑还是plc程序的问题,和变频器通讯的地址不对,读取变频器的地址不对

网友B(2017-08-24):
地址对上就好了,别的就可以当他是台达的,一模一样的,wodrw指令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C(2019-03-30):
引用 网友B:
地址对上就好了,别的就可以当他是台达的,一模一样的,w...

如果我是RTU通信模式的话,那它用的地址是40009这种类型的,还是FA?

网友D:
楼主遇到同样问题的我过来看看

网友E(2019-06-04):
引用 网友D:
楼主遇到同样问题的我过来看看

网友F:
恢复出厂设置再设置,能通信,不能写运行控制,只能读频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