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B2400L在robotstudio中无法建立系统

楼主(2017-07-14):
在模型里面还是能够找到IRB2400L,但建立系统时无法找到对应的机器人型号,只有右边图中的2种,那位老大帮帮忙看如何解决。。。

网友A:
建议使用备份直接在软件中自动生成系统

楼主:
谢谢,是另外一个方法,因为没有可恢复的备份。已经搞定。。

网友B(2018-05-29):
兄台你家的ABB是做什么的  是激光切割用的吗。我家的是一台ABB2400-700的激光切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