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厂热工仪表常见故障原因

楼主(2017-07-14):
最近这些年工农业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电能消耗增加巨大,这就对电厂形成了一个严峻的考验。需要电厂提供连续、稳定的电能供应,从而满足社会上对电能消耗的需求。电厂的正常运营过程中,不仅具有较多的电力设备,而且对热工仪表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这些仪表在电厂一旦发生故障则会对电厂正常的生产运行带来影响,所以针对电厂热工仪表常见的故障进行分析,并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进行解决,这对电厂正常稳定的运行将起到及其重要的意义。

1、电厂对热工仪表的指标要求

  目前我国电厂的发展速度都较快,向现代化和自动化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设备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安全型,而电厂热工仪表是确保电厂内运行的各个设备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所以需要电厂内的运行维护人员对仪表的构造和原理进行分析,做好仪表的检查和维护工作,以便于能够正确使用,确保仪表运行的安全。

2.、压力测量仪表典型故障分析

2.1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误差变化

  就地压力表是利用弹性敏感元件的弹性变形来显示压力情况的,其在设计是环境温度范围通常都在-40~60℃,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如果不能满足这个环境温度要求,则会导致弹簧管材料力学性能发生变化,导致被测介质压力无法有效的显示出来,或是显示的不正确。所以,在利用就地压力表现场测量时,则需要使其处于适宜温度位置,从而确保测量的准确性。

2.2安装位置引起的测量误差

   对介质的压力取源点位置设计一般根据生产工艺流程的需求,由于表的安装环境、几种布置等造成压力感受部件与取源点的高度不一致,导压管路中液柱差形成附加误差,特别是低压系统,安装位置的不合理更容易造成测量误差,导致系统故障报警,甚至跳机。为确保机组安全,一般油系统、真空系统、凝结水负压系统等采用就近布置在取压点同一水平高度。

2.3引压管施工不喝要求引起的误差

  由于在安装过程中,导压管路过长,这就导致压力测量是其反应迟钝,对于压力的变化情况不嗯呢该进行准确的反应,所以需要在施工时就避免这一点,竟可能的使用导压管路缩短,从而使其响应速度加快,同时在进行信号管路施工时,还要使其具有一定的坡度,这样在投用后,可以更好的进行排污和放气。

2.4未定期校验、量程设置不正确及接线错误

  弹簧管压力表发生变差大、跳跃转动等故障时由于长期使用未进行定期校验造成的;采用DCS控制系统的电厂,压力变送器初次投用显示数值偏差大,多数是由于变送器量程和DCS内部量程设置不一致造成的,一般核对二者的量程是否一致即可解决。

2.5压力测量仪表

2.5.1-环境的改变使得测量误差出现偏差。环境温度是压力容器在设计之初就会确定下来的,所以将压力测量仪表放在什么样的使用温度下进行测量十分关键,一旦其所处的环境温度与设计时的不相符,则会导致弹簧管材发生力学变化,导致测量误差产生。所以在电厂中利用压力测量仪表进行测量工作时,需要对其规定的环境温度进行注意,并严格遵守。

2.5.2-施工时引导管在安装时其管路太长则会导致对压力的变化反应迟钝,不敏感,所以需要在施工中尽量避免这点,尽可能的将引压管缩短,同时信号管试时给以一定的坡度,使其不仅能够快速反应,而且更有利于进行污水和废水排放。

2.5.3-定期检验、量程设置及接线这几方面是否存在问题都会是压力表在测量时有误差产生,因为压力仪表是利用弹簧管来进行压力指示的,而会将压力结果就地指示出来,然后通过变送器将信号进行传送,而报警和连锁保护功能则通过压力开关来进行实现,所以,需要在安装时避免出现不合理的环境,同事还要进行定期校验。确保量程的正确设置及接线的正确,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见啥压力一般的误差。

3、热工温度测量仪表的故障及解决方案

3.1安装的具体位置

  温度测量系统出现故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取源点不可以代表工艺介质的真正温度,比如说有炉膛的温度测点附近的延期堵塞,流动情况不好,还有就是在安装的地方出现了严重的磨损情况,从而使得热电偶套管发生损坏的情况,还有包括偶丝的断路等等故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双金属温度计插入的深度太浅也是造成温度测量的结果不准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3.2接线不正确

  补偿导线的型号和热电偶的型号不一样的话,就会造成测量出来的温度和实际的温度数据相差太大,甚至是超量程;正负极的错误是显示出的温度和实际的温度之间有一个固定的差值;补偿导线绝缘的降低会造成信号回路器接地,与比相对的还有接线盒的密封程度不到位就会使得机器里的结构出现潮湿的情况,这些因的产生都会造成测量的温度比实际的温度要低的原因。

4、压力热工测量仪表的常见故障与解决方案

4.1压力测量表没有指示

   导致压力测量表没有指示的情况大致有弹簧管堵塞、齿轮受到太大抹茶发生转动困难及齿轮受到严重磨损无法啮合等。所以,需要针对实际检测结果来进行解决,利用钢丝来对弹簧管疏通,对齿轮之间的缝隙进行调配,使其更易于接动及对齿轮进行更换等。从而使故障解决,完成测量工作。

4.2指针出现错误,在回转的过程中反应迟钝或者出现跳动的情况

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较多,如:各个主件之间的活动空间不够,无法进行灵活转动,所以不仅需要对其间隙进行增加,还可以利用滴加剂来起到润滑作用; 如果油污使转动空隙受到了阻塞,也会导致传动工具无法正确运行,可以首先对阻塞的部件进行除锈剂除操作,如果还是无法解决故障,则需要将这些部件进行更换。如果自由端和连杆之间连接处存在迟钝的情况,也会导致传动工邹法正常工作,所以需要对其进行调整;另外,当指针与表面之间发生接触式,也会使其无法正常运行,所以需要对其进行矫正,或是加衬圈防止划碰情况发生。

4.3指针的转动动荡性较强,不平稳

4.3.1-扇形的齿轮发生了倾斜,就需要对齿轮进行矫正或者直接更换掉齿轮。

4.3.2-指针的中心轴出现了弯曲,就需要对针轴进行一个校正的工作,将其调直。

4.3.3-夹板出现了弯曲,采取的措施是对夹板进行校正。

5、结束语

  今年来,随着电厂的快速发展,热工仪表的使用率开始不断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会有各种故障产生,所以对电厂热工仪表故障的分析和研究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这也是确保电厂热工仪表能够按期、温度、高效运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