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可以一带二启动电机(电机分先后启动)吗?

楼主(2017-07-14):
变频器可以一带二 启动电机(电机分先后启动)吗?

变频器施耐德ATV312HU75N4     1号电机3.5kW    2号电机2.2kW

目标想实现先启动1号电机  待达到一定条件  后再启动2号电机  1号电机是维持运转的。

请问可以实现吗?具体措施怎么做?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可以用接触器互锁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可以用接触器互锁转换

我想实现的是先启动一台,接着启动另一台   两台都在变频器中驱动  都要在60Hz下运转   可以不?